射频知识该如何学习

楼主(2015-06-30):
想问下各位射频工程师是怎么学习射频知识的。

我看到网射频微波/天线技术版块的确实有很多资料可以下载,
但是资料中冲刺着大量的公式计算。
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可能也就是用别人的射频芯片,指标调试也是一个
比较熬人的过程。

想问问各位资深的射频工程师是如何提高射频知识的。
累赘公式和实际应用如何做到平衡。

谢谢!

网友:
公式是基础。调试是经验。
公式重要还是经验重要,仁者见仁。
但是,不管怎样,公式也是前人总结下来的经验。你觉得呢?
不然,何必要读个大学来搞射频。

网友(2015-08-13):
一般来说,对于大段的公式可以不用背过甚至不用理解。但是最后结论性的公式(比如后面有表明2.2的,那么要么是结论,要么是推到的重要环节,最好看懂。)
对于不要求自己是精英的人来说。我的推荐是应用不会的时候针对性查书(有一定的基础,要么你查到对应的部分还是不会)

网友(2016-01-20):
同样是学习。。多点大神来指教下

网友(2016-02-28):
最近准备学习射频,下载看看

网友(2016-05-02):
最近准备学习射频,下载看看最近准备学习射频,下载看看最近准备学习射频,下载看看最近准备学习射频,下载看看最近准备学习射频,下载看看最近准备学习射频,下载看看最近准备学习射频,下载看看最近准备学习射频,下载看看最近准备学习射频,下载看看最近准备学习射频,下载看看最近准备学习射频,下载看看最近准备学习射频,下载看看最近准备学习射频,下载看看最近准备学习射频,下载看看最近准备学习射频,下载看看最近准备学习射频,下载看看最近准备学习射频,下载看看最近准备学习射频,下载看看最近准备学习射频,下载看看最近准备学习射频,下载看看最近准备学习射频,下载看看最近准备学习射频,下载看看最近准备学习射频,下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