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PA匹配电路,在不同宽度的微带连接处加上MTEE后,S参数就变化很大,正常吗?

楼主(2015-06-30):
请问,在做PA匹配电路时,本来S参数结果理想,但当在不同宽度连接处加入T型结后,S参数就特别差,请问这正常吗?如图的电路,没加T型结前,S11能达到-35dB,但加上T型结后,S11才-12dB,调谐也只能达到-15左右。请问怎么改善这种现象呢?还是我本身就做错了,听有人说,正常情况,加和没加T型结的原理图,其结果变化不大

网友A:
你真实的走线有拐角的地方就应该加MTEE或者其他的拐角元件。建议用momentum提取走线参数。circuit有其耦合及形状的局限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真实的走线有拐角的地方就应该加MTEE或者其他的拐角元件。建议用momentum提取走线参数。circuit有其耦合 ...

我看一些教程都是先把电路调好了再momentum,我这个电路结果都不好,直接momentum会不会更加调不来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一些教程都是先把电路调好了再momentum,我这个电路结果都不好,直接momentum会不会更加调不来结果? ...

我只是说精度上建议momentum
至于调试走线的话,从优化效率上考虑,用circuit是可以的。但是最终你还是要在momentum里完成S参数提取,再做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