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异形焊盘的问题求教--新手问题

楼主(2015-06-30):
最近遇到异形焊盘问题,不知如何解决,烦请各位大神赐教。背景如下:

某芯片形状如图,观察可知,该芯片的5 6 7 8引脚连在一起,并且形成了一个不规则形状,而且我们的原理图中该芯片的模型是8个引脚,现在想画他的封装,该芯片给出了参考设计。

参考中将5 6 7 8 做成了一个焊盘,但是如果这样做就会导致焊盘数量少3个。
不知应当如何解决,烦请各位详细说明

网友A:
建议把中间的PAD 建一个大的叠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把中间的PAD 建一个大的叠上去

这种报的DRC错误直接不管么···我是用allego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报的DRC错误直接不管么···我是用allego画的

可以消掉的 无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消掉的 无碍

怎么消掉····求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消掉····求教

edit---properties   在find里面选择只选择零件   然后点击 你要削掉DRC的零件 然后选择nodrc_sym_same_pin  然后OK 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步骤

这个选项在做封装时候没有····只有在layout时候才出现,你的意思是在layout时候消掉是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选项在做封装时候没有····只有在layout时候才出现,你的意思是在layout时候消掉是么?

是的

网友:
    我们公司的做法是:分成5个焊盘,4个pin加1个热焊盘,然后用shape连接在一起,这些都是在封装上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