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地的问题

楼主(2015-06-30):
打的地过孔太小,怎么统一改? 重新设了过孔类型,重新stich没反应 ,怎么搞啊) n) r7 U6 E. c: Q

网友:
放在栅格上或者自动打,貌似没有统一修改,要不你把栅格打开修改下就行了

网友:
直接修改Padstack就就可以了!

网友:
选择中要改的后改类型就行。

网友:
Layout中,右击pcb,选择Find,出现界面,Find by选Via Type....Action选Select..后面有各种Via Type,比如,选中Blind(1-2),后面的Via Names就会出现所有1-2小孔,点击你想改掉的后,再点击右边的Apply这步是全部选中,Ctrl+Q调出属性板,去掉保护,点Apply最后在此界面上选择你要改成的Via类型,OK结束

网友(2015-08-19):
楼上正解!不是点掉保护,应该是解除胶粘(gl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