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ule 导入

楼主(2015-06-30):
module 导入PCB ,出现 module  instance name,求解!

网友A:
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问题吗??

它需要在命令栏里输入reference前缀,就不能不能替换LIB里零件.......

网友:
不知道你想弄什么

网友:
你这个相当于自己凭空放一个器件,要下拉到moudle instances貌似才是当前导入网标中的模块

网友B:
    相当于加个前缀,以区分现在PCB和模块里的器件的标识号。放心随便填吧。

网友(2015-12-25):
引用 网友B:
相当于加个前缀,以区分现在PCB和模块里的器件的标识号。放心随便填吧。

这个填了,那我的未放器件就会多出好多的器件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