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方向旋钮磁力感应芯片

楼主(2015-06-30):
各位,大家好!目前分解一款可以用来控制鼠标任意方向平移的旋钮摇杆控制器,
原理应该是在旋钮树脂部分的下方安装有一个磁铁,
在该磁铁的正下方有一个感应IC,
感应IC通过感应不同方向的磁力变化来判断摇杆旋钮的移动方向。
但是这颗IC的型号查不到,

你看以下触摸屏原理,芯片

网友A:
你看以下触摸屏原理,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以下触摸屏原理,芯片

你好,请明示?你指的触摸屏原理是指电容屏还是电阻屏?
不过至少触摸屏信号是有信号出来感应电阻值或者电容值的变化,
这个是靠磁力的,需要一颗监测IC来感应磁力的变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