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机构求助

楼主(2015-07-01):
    杭州那里可以测试 HDMI视频输出信号质量,现在我的客户说我们HDMI输出RGB三个通道不平衡导致解码板锁不住信号,造成闪白点?还有HDMI需要做些什么样的测试。

网友:
    杭州可能还真没有。不过你这个HDMI是需要测试信号完整性的相关指标还是是功能方面的呢?有什么样的要求?

楼主:
    是我们设备HDMI输出,到屏驱动板,现在屏显示有白点,(HDMI输出分别设置圣1080P和1080I),屏驱动板厂家分析出来说RGB,3个通道中有R信号偏弱造成的,我们没做过这方面的测试,所以想找个检测机构出个报告。/ ~" o% Z) S0 z$ P7 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