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测试机构求助

楼主(2015-07-01):
    杭州那里可以测试 HDMI视频输出信号质量,现在我的客户说我们HDMI输出RGB三个通道不平衡导致解码板锁不住信号,造成闪白点?还有HDMI需要做些什么样的测试。或者杭州周边有没有这样测试机构?

网友:
    估计是无源链路有问题,可以找相关机构或者找到相关的仪器和夹具测试。

网友:
    就你这问题,就没有必要去什么机构做认证测试了,要花很多银子的。! E( d" t1 C  V! J9 B
    你直接找你们的方案公司或者芯片公司。

网友:
    不用测试,找高手把问题解决就行了

网友:
    像我们公司测HDMI就是只用高速示波器测它的眼图、时钟抖动、时钟数据上升跟下降时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