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封装top view和bottom view哪个对的问题?

楼主(2015-07-01):
关于PCB封装top view和bottom view哪个对的问题?如下图,图2对还是图3对

图纸

图纸

图2

图2

图3

图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 2 对。

谢谢

网友:
为何是图2对呢?pdf文件中并没有标注是否为bottom view啊!求解释!

网友:
    有一种规范叫约定俗成,目前还没有BGA把管脚朝上的焊接技术,所以图一的左上角是顶视图,做了A1脚的特别标记,图一的左下角是底视图。

网友:
    一般正面看下去是看不到PIN脚的 背面看上来才能看到PIN脚   BGA的PDF一般A1pin脚是有做标记

网友B:
cadence 默认A1在左上角,而且透视。2应该是std的,因为是透视,两种应该是都正确的,个人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cadence 默认A1在左上角,而且透视。2应该是std的,因为是透视,两种应该是都正确的,个人意见

    都正确是个什么意思? 封装又不是真是器件  是真是器件需要焊上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