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legro库路径中 . .. ../symbols 的含义

楼主(2015-07-01):
请教大家:在库路径设置中有看到这样的设置:
.
..
$padpath
../symbols

.  代表当前目录, 其它几个能否说明下其含义?

谢谢各位!

网友:
    学过Dos的就知道这些是相对路径,..是当前所在目录的上级目录,../symbols表示上级目录下的symbols子目录

楼主:
    谢谢阿杜的指点,赶紧百度DOS语法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