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答!如何得到异型孔的POLY,创建SHAPE

楼主(2015-07-01):
    如何得到异型孔的POLY,创建SHAPE.
    想得到下图的孔的POLY创建SHAPE如何得到?
    目前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 "NOALL" "Pins") ?onButtons '("Pins"))
    axlSelect(?prompt "Please selects")
    dh=axlGetSelSet()
    hole=nth(0 dh)
    下面怎么获取?

网友:
    Sorry,之前看错了,获取钻孔的形状不能使用POLY函数,需要自己绘制,使用axlPath类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axlPolyFromHole函数

    楼主目前还是没实现,下面得到的是PINS的DBID,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 "NOALL" "Pins") ?onButtons '("Pins"))
    axlSelect(?prompt "Please selects")
    dh=axlGetSelSet()
    holes=nth(0 dh)
    参照下面例子,这个hole = car(poly->holes)我是取不出来的,版主能帮忙看下不?
    Example
    poly = axlPolyFromDB(shape_dbid)
    hole = car(poly->holes)
    polyList = axlPolyFromHole(hole)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主目前还是没实现,下面得到的是PINS的DBID,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 "NOALL" "Pins") ?onBut ...

    之前看错了,获取钻孔的形状不能使用POLY函数,需要获取钻孔的两个属性drillSizeWidth  drillSizeHeight,再利用PATH类函数进行绘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看错了,获取钻孔的形状不能使用POLY函数,需要获取钻孔的两个属性drillSizeWidth  drillSizeHeight ...

    这个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