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LM2596-ADJ输出0~32V,1A的方案是否可行

楼主(2015-07-01):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
LM2596-ADJ输入电压36V,我想得到0~32V可调,1A的输出,请教大家这样可行吗?
如果不可行,该往哪个方向修改?或者有什么好的方案推荐。先谢谢大家!

网友:
看LM2596手册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发热会超严重

网友A:
    楼主你为何这样接,可以说下你的想法么?
你直接用一个不行?在FB那做PWM调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为何这样接,可以说下你的想法么?
你直接用一个不行?在FB那做PWM调压即可。

    LM2596输出最低是1.235V左右,因为我想输出0V,就将U1的参考电平拉低至-2V,那么我当设置U1输出为2V时,U1输出端相对于GND输出就是0V。这个电路U2发热应该会很严重,想想实现方式也不理想。
请教版主,在FB做PWM调压,我看了LM2596内部原理框图,按我的理解,即使FB输出是0V,还是不能实现。可能我没理解好您所说的,能否具体说下您的方法?

网友:
    这个IC只用过小电压,你这么高的电压不知道是否可行,不过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LM2596输出最低是1.235V左右,因为我想输出0V,就将U1的参考电平拉低至-2V,那么我当设置U1输出为2V时,U ...

    请参考图片,比如对VFB列节点电压方程:(VFB-VPWM)/1R46  +   (VFB-VOUT)/1R31  +  (VFB)/1R32   =0
    需要输出VOUT=0,带入上式,化简的
VFB/1R36  +  VFB/1R32  +  VFB/1R31  =VPWM/1R46
我觉得合适的PWM和合适的值是可以满足的。

    图片供参考,电组值需要你自己计算。

网友:
    第一个问题:2596 要承受32V 1A 功率这么大 发热肯定很严重,第二个问题:-2V电压应该只接到U1 GND吧 其他电容二极管都不要接过去,第三个问题:U1 第四脚 FB 应该可以用PWM控制 但是你这个X9119应该更好 调节级数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