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gerber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5-07-01):
各位大神,小弟我出GERBER时,发现如下错误  error get for number_1 items name 1333500 p *0,请问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执行下I命令,检查下数据是否完整!给我错误提示太少了!

网友:
一整个提示应该不只这么一点吧。太少,不好判断。

楼主:
用PADS出GERBER时出现的问题,被忽略后gerber也没太大问题,所以想问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