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0.4MM pitch的 BGA用多大的孔?

楼主(2015-07-01):
如题,0.4MM pitch的BGA用多大的孔合适?感激不尽

网友A:
要用4mil盲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4mil盲孔了!

如果不用盲孔是不是做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不用盲孔是不是做不到?

可以用树脂塞孔,过孔打在焊盘上,但如果BGA用到的PIN比较多的话还是有很大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树脂塞孔,过孔打在焊盘上,但如果BGA用到的PIN比较多的话还是有很大难度!

多谢指点,49pin的应该还好吧,如果是用树脂塞孔的话用多大的过孔比较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49pin的应该还好吧,如果是用树脂塞孔的话用多大的过孔比较合适?

孔8mil   PAD:16-18mil就可以了!一般很少这样做!这样做孔上面的PAD铜厚比较薄,贴片时受热会受影响!存在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8mil   PAD:16-18mil就可以了!一般很少这样做!这样做孔上面的PAD铜厚比较薄,贴片时受热会受影响!存 ...

听说会芯片会在加热时被顶起,顺便再问下,PADS设置中的钻孔放大值是什么作用,是不是在画这种BGA的时候设置成0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听说会芯片会在加热时被顶起,顺便再问下,PADS设置中的钻孔放大值是什么作用,是不是在画这种BGA的时候 ...

钻孔放大值不要随便改,填0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孔放大值不要随便改,填0就可以了!

多谢大神耐心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