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ell命令为什么执行结果不正确呢?

楼主(2015-07-01):
    shell("rm  ./*.log")
    反馈的结果是nil,这个命令的意思应该是删除当前文件所在文件夹目录下的后缀为.log的文件吧?请大神赐教!!!

楼主:
    搞定了,这个语法中的rm是UNIX下的命令,不是DOS下的命令,所以运行不成功。DOS下的命令应该是del

网友A:
    楼主貌似shell("rm  ./*.log")的根目录./这样也不能识别吧?怎么解决的del  D:\*.log ,斜杠方向也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貌似shell("rm  ./*.log")的根目录./这样也不能识别吧?怎么解决的

    请看二楼

网友A:
    shell("del  ./*.log")这个执行也有问题,也是n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ell("del  ./*.log")这个执行也有问题,也是nil

    shell("del *.log")
    这个就OK了,谢谢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