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IBIS求输入输出阻抗的问题

楼主(2015-07-01):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如何通过IBIS模型算出输入输出阻抗。之前有在一本书上看到是通过IV曲线在零点的斜率来算阻抗的。PullUp的零点斜率相当于VDD电压附近的ΔV/ΔIPullDown就相当于电压0附近的ΔV/ΔI。这样算出来的两个值是会有一定差距的。还有就是整条IV曲线的斜率变化是很大的,所以想请教下大家这样取值正确吗?如果正确那为什么是取零点的斜率而不是其它点呢?

网友A:
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端接一个电阻,然后扫描阻抗,看什么时候没有反射,这个就匹配啦,这个电阻就是你的输出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端接一个电阻,然后扫描阻抗,看什么时候没有反射,这个就匹配啦,这个电阻就是 ...

不错的方法,谢过大神~

网友:
想问下有哪些仿真软件能够用IBIS模型

网友(2018-01-15):
BIS模型可视编辑,检查,验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