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网下载的Pspice模型引脚和datasheet引脚定义不同 怎么办

楼主(2015-07-01):
picture1 是导入官网下载的Pspice模型,picture2 是datasheet的封装引脚图,怎么才能把picture1的引脚设置和datasheet的一样,

picture 1

picture 1

picture 2

picture 2

楼主:
对于这种问题,大家主流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呀?希望能学习一下,谢谢啦

网友A:
重新自己按照Datasheet建一个元器件模型,来调用。不过要注意必须有暂态属性才可直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自己按照Datasheet建一个元器件模型,来调用。不过要注意必须有暂态属性才可直接使用。

如何设置暂态属性,有没有相关的教材推荐一下

网友:
如果是使用16.6版本,在 C:\CADENCE\SPB_16.6\TOOLS\CAPTURE\LIBRARY\OPAMP.OLB 裡面就有 LF253 ,直截可以做仿真。
其他版本也應該也有,只是路徑會隨著版本修改。

网友:
上网查下啊,这个属于操作工具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