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I的TPS61090设计问题

楼主(2015-07-01):
    各位大神:小弟最近遇到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且尝试过很多的方法,问题依然存在,所以来这里请教各位大神。
    具体问题是这样的:我用TI的TPS61090设计了一个电路,原理图部分如图示。这是按照TPS61090的设计要求设计的,按照这个参数,输出电压应该是3.3V。可是实际调试中却发现,输出电压是不稳定的,会随着输入电压的变化而变化,如输入电压是4V,输出电压则为3.6V,若输入电压为3.2V,输出电压则降低到3.0V左右。
我用了一块空白的PCB板,仅仅焊接了电源电路部分,然后做了以下几种尝试:一是,我又重新读了一遍规格书,按照Datasheet中的要求,我将LBI管脚接地,LBO管脚增加1兆欧的上拉电阻,同时输出端的电容增加了一个100uF的钽电容,结果没有效果。二是,我将SYNC管脚的接地划开,使这个管脚悬空,仍然没有解决问题。三是,对比了这个电源芯片的Demo板,发现布局和连接方式差不多。如图示,是我的电源部分的Layout图,这个板子的相邻层是地平面。对比之后,我怀疑到了用料的问题,于是我将电感和钽电容换成了Demo中指定型号的电感和钽电容,可是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现在,我已经实在想不到是什么问题了,只能在这里请教大神了,希望大家各抒己见,帮我想想办法,在此不甚感激!!

    原理图部分

    原理图部分

    Layout图

    Layout图

网友A:
    这是个升压IC,你输入4V,然后叫它升压到3.3V?也是醉了

网友:
    这是个升压电路吧,SYNCHRONOUS BOOST CONVERTER WITH 2A SWITCH
    你输出要3.3V那么输入应该小于3.3V.
试试输入电压改为2.5~~3V,行不
    或者把输出改为5V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升压IC,你输入4V,然后叫它升压到3.3V?也是醉了

    好吧,我错了,我只是看说TPS61090是输出可调的,没有注意到其他的,谢谢指教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教,我一直关注着TPS61090是输出可调的,忽略了其他的,真是不好意思,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
    建议找下FAE吧,

网友:
    datasheet是非常有用的帮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