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chanical symbol 如何编号?

楼主(2015-07-02):
mechanical symbol 元件(如Mark点)在PCB中手动放上的,怎么对这些机械元件进行编号!试过Logic-Assign RefDes不管用,提示不能编号!

网友:
直接线路上加进去不就好了~

网友:
    如果确实是mechanical的话,那这个东西就确实不能有refdes的..
    实在想加就建成普通零件从原理图导进去...不然就直接加丝印?

网友:
    这种定位孔不是直接随便放到板边就好了吗?

楼主:
    我想这种封装应该也可以编号啊,比如我板子上有8个Mark点,M1-M8总要区分下吧,这样出坐标档后就知道不同Mark点的坐标是多少!

楼主:
    Mentor EE中就可以对机械类封装添加编号!

网友:
    不知道怎么编,但我觉得 Mark 点没必要编。

网友A:
    从PCB中放,和原理图不对应,貌似不行,除非强制不管原理图。  但是机械也可以在原理图里面做封装的,做好封装后,添加对应的机械PCBFOOTPRINT即可,如果是没有脚的,可以给原理图封装添加TYPE=MECHANICAL的属性即可(>=16.6)表示为了防止出现各种情况,我们是把一些机械做成原理图库,这样统一放置,防止遗漏以及其他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PCB中放,和原理图不对应,貌似不行,除非强制不管原理图。  但是机械也可以在原理图里面做封装的,做好 ...

看来是不行了,必须严格来做!这点儿感觉没有EE做的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是不行了,必须严格来做!这点儿感觉没有EE做的好!

额   你按照规定做不就行了么   本来这种做法就不严格  是自己俺不按照逻辑做  而不是软件不严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   你按照规定做不就行了么   本来这种做法就不严格  是自己俺不按照逻辑做  而不是软件不严格

纵观EDA软件这么多年,每款EDA软件的优点都很熟悉,用到每个功能都会对比各款软件的不同操作方法!你这种学习思维方式不适合我的发散性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