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烧板

楼主(2015-07-02):
最近发生了多起PCB烧板事件,多数为内层烧板,通常是小概率事件,几千片板,客户装机后使用是发现有几片烧板了,器件都烧了,目前都集中在电源板与背板,具体原因不明,只有一块板发现是层间空洞,也不清楚是不是这个原因,哪位大神在这方面有经验,请指教!

楼主:
有些板是使用了几个小时后烧了,有的是使用了一个月后才烧的,请指教!

网友A:
可以通过PCB看看是否有载流量设计不当地方。

w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PCB看看是否有载流量设计不当地方。

没有载流量设计不当地方,如果有,不可能几千块只烧几块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载流量设计不当地方,如果有,不可能几千块只烧几块板

最好发图片或文件上来

楼主:
正反2面烧的情况!

网友:
压差有多大啊,烧成这。

楼主:
42伏,层间间距最小0.1MM,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经验,到底有多少原因导致烧板,短路肯定会,但我们的板是过了BBT的,应该是没有短路的,只可能存在微短,应该不会烧板啊,内层烧板主要原因不知道是什么?

楼主:
我看了一下,电源与地的最小间距有一层只有20MI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电源与地的最小间距有一层只有20MIL,

你这图铜皮经过4个孔换层了?换到那层去的?

wdc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电源与地的最小间距有一层只有20MIL,

铜皮上电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图铜皮经过4个孔换层了?换到那层去的?

这个不是过孔,是插座的插脚!孔大小是0.6MM,电流大概5A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反2面烧的情况!

左边和右边,那边是顶层,那边是底层?

wdc

网友:
哦,我看到了,有半个正面,背面的文字。

网友:
我猜。。插座上边接线不良,造成不均流,5A中大部分电流仅从一个引脚走的,致温升过高烧毁。

网友:
这跟插座大小没关系,R100字符左边那四个孔要过5A,假如每个引脚流过5/4A当然是满足载流量设计的。
要是没实现呢?3个脚是0A,仅一个脚走了5A——如果插座后边导线出现接触不良,就有可能变成这样。

网友:
燃烧基本条件有3,可燃物,氧气,温升。
板子烧了没跑,照片可见。显然是温升够高才烧起来的。
上来就想短路,击穿什么的,我认为考虑方向不对,这些都是短时间的现象,不足以积累温升造成燃烧。
打闪时,空气也被击穿,你见到云着火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