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官网上搜到的LF253芯片spice模型库里,没有LF253,有个LFXXX

楼主(2015-07-02):
ADI官网上搜到的LF253芯片spice模型库里,没有LF253,有个LFXXX.
要用LF253 SPICE MODEL仿真,怎么用呢?有没有人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A:
如果是使用16.6版本,在 C:\CADENCE\SPB_16.6\TOOLS\CAPTURE\LIBRARY\OPAMP.OLB 裡面就有 LF253 ,直截可以做仿真。
其他版本也應該也有,只是路徑會隨著版本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使用16.6版本,在 C:\CADENCE\SPB_16.6\TOOLS\CAPTURE\LIBRARY\OPAMP.OLB 裡面就有 LF253 ,直截可以 ...

用PSPice做仿真,只能用pspice库里的模型,或者从官网下载下来的模型进行仿真。其他库的模型都是理想模型,不适合做仿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PSPice做仿真,只能用pspice库里的模型,或者从官网下载下来的模型进行仿真。其他库的模型都是理想模型 ...

你對!我疏忽了你所說的注意事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對!我疏忽了你所說的注意事項。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