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形线与等长处理

楼主(2015-07-02):
如下问题请教各位大侠:问题1:pads router  等长处理时,电子表格中的数据有时候怎么没有实时更新,是哪里出问题了?
问题2:布蛇形线时,总感觉走线的方向不好控制,各位是怎么控制它的方向的?

网友A:
    建议买版主的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买版主的书看

谢谢!就是看过了实际操作时不太清楚才问的。

网友:
    这个我也不会,哪天买大师的书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买版主的书看

网友:
    这个得演示,说不清楚

网友B(2015-08-11):
    买的书不是有视频教程吗,里面有DDR2/3 走等长线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的书不是有视频教程吗,里面有DDR2/3 走等长线的啊!

额,看过后实际操作碰到的问题,已经差不多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