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4890运放后面10K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5-07-02):
LM4890输出接的10K电阻是下拉电阻的作用么,还是有其他作用,请指教

网友A:
应该就是下拉电阻,两输出都有直流电平。

网友:
    喇叭的那两根线要串耦合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下拉电阻,两输出都有直流电平。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k||10k?

不是并联吧  输出端接的那个1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下拉电阻,两输出都有直流电平。

它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的作用是什么

    暂时觉得没有合理的理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