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插式SMA的PCB layout方法(RF)

楼主(2015-07-02):
请教各位大神一个问题:场景:因设计原因,RF用的SMA头必须放在bottom面,而RF信号是在top层走线的,所以就必须用直插式的SMA头。SMA头中心信号针直径50mil,长度3.2mm,而PCB的板厚是5.0mm,所以SMA头不能完全穿过板子。
Bug:之前没有考虑好,导致做出来的板子存在问题:两个短接的SMA,两端在网分下SMA端阻抗只有25-30欧(PCB top走线那部分50R正确)。确认过SMA头没有问题,所以问题应该出现在PCB 过孔上。
咨询:类似这种直插式的RF信号,过孔和铺铜要如何设置?针对50mil的SMA针,过孔直径要设置多大?各层到过孔的间距多少?SMA的4个GND脚的过孔如何处理?有没有特定的计算公式或如何仿真?

谢谢!

网友:
这个应该在RF区发,表示完全没研究

网友A:
这种SMA阻抗就会控制不好,当然也有一点点办法,但这不是一两句能说清楚的,建议换表贴的SMA头,然后走线直接打过孔到底层,孔也要外理一下。这样也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B:
    50mil的针,孔径就已经被定死了,这么大的孔,阻抗几乎达不到50的。建议换表贴的,通过via换层,再用HFSS去仿真via的阻抗。

网友:
    都已经海飞丝了....表示完全搞不定海飞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mil的针,孔径就已经被定死了,这么大的孔,阻抗几乎达不到50的。建议换表贴的,通过via换层,再用HFSS去 ...

问题是我bottom层如何用表贴SMA?表贴是在板子边缘的吧?还是可以在VIA对面拉点线表贴(没有用过这样的)。我的板子很大(50*50cm),放在边缘不现实。

网友:
    SMA有表贴和插件的物料,可以改为表贴的,不一定要放在板子边缘。

网友:
    5mm的板厚也是醉了  换smt料的话 过孔也不能打太小了

网友:
    建议表贴,打孔。

网友(2020-01-19):
引用 网友A:
    这种SMA阻抗就会控制不好,当然也有一点点办法,但这不是一两句能说清楚的,建议换表贴的SMA头,然后走线直接打过孔到底层,孔也要外理一下。这样也解决你的问题。

    什么是表贴sma,求大神解惑

网友:
    ansys 有个软件HFSS,可以试着建模,去优化sma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