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里怎么查看线宽线距

楼主(2015-07-02):
pads里看线宽线距除了使用测量工具还有没有别的快捷方法?求指教!

网友:
线宽可以点属性看的到,线距就要打开两跟线的坐标。

网友:
线距可以用q快捷键试试

楼主:
就是只有这办法,想找个更快捷的办法,这办法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只有这办法,想找个更快捷的办法,这办法有点麻烦。

    这还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只有这办法,想找个更快捷的办法,这办法有点麻烦。

    不知道这功能是否符合您要的

楼主:
    鮑工这方法很有用,谢谢了。

网友:
    点一下线   软件最下面会显示出这段线的所有属性

网友:
    CTRL+Q不是都有了吗。

网友(2015-09-16):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功能是否符合您要的

    我使用了一下这个功能,但是给出的间距都是0.1mm的倍数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