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输入电压与效率

楼主(2015-07-02):
大家有没研究过DCDC输入电压与效率的问题?同样是3.3V输出,用4V输入和用5V输入哪个效率更高一点?如果有差异,会相差多少?

网友A:
大体看来是占空比越高,就是输入输出越接近,效率就越高。一般情况都是符合的,但实际还要看所用DCDC芯片构成+外部负载来决定,很容易理解,因为同步,非同步BUCK,然后高低端MOS是N,还是P,还是PN组合,当电流在不同情况下,占空比不同,此时消耗能量的主体就不同,自然效率就不同了。随意截个比较典型的图

网友:
负载是影响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

网友:
效率一般讲的是功率啊,我觉得mos消耗主要考虑

网友:
这个影响多了

网友:
这跟芯片 所有要求输入电压范围有关,并且跟你所带的负载也有关!!!

网友:
    请问输出3A、5A 高效的DCDC IC有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体看来是占空比越高,就是输入输出越接近,效率就越高。一般情况都是符合的,但实际还要看所用DCDC芯片构 ...

    从图上看,1A前占空比比较越高,效率越高,大于1A左右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出现翻转,占空比越高反而效率变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图上看,1A前占空比比较越高,效率越高,大于1A左右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出现翻转,占空比越高反而效率变 ...

    这个就是由于在不同负载情况下,占空比不同,这个是小电流同步MOS,为了节约成本,高端是PMOS,低端是NMOS,那么轻载时候NMOS导通时间>PMOS,而在重载时候,明显高端导通>低端导通,那么就是PMOS导通时间长,而PMOS的Rds一般是远大于NMOS的,所以当在某一个临界值时候,PMOS上消耗的功率突出(比如高端MOS90%时间是导通的)的话,那么在MOS上消耗的能量就会增多,那效率就会降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图上看,1A前占空比比较越高,效率越高,大于1A左右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出现翻转,占空比越高反而效率变 ...

楼主说的是!!!这样成本会降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