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iCDB

楼主(2015-07-02):
该原理图及pcb都在A电脑上,后来copy到B电脑上打开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是你项目包copy时不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项目包copy时不完整

    是全的 需要修复一下,具体怎么修复就不知道了

楼主(2016-12-16):
引用 网友A:
    是你项目包copy时不完整

在开始菜单找到工程有个修复工程的选项可以在选择需要修复的工程,然后进行修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