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Ansoft仿真pcb板的问题

楼主(2015-07-03):
用Ansoft hfss 仿真pcb四层板的时候,电源层是分为几个块的很薄的厚度为2mil的层,如图,在加电压激励的时候,矢量方向要怎么加?求大神指点一下,谢谢啦!

网友A:
负馈指向正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馈指向正馈

你好,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我是新手不太懂。。。  谢谢了

网友A:
很详细了,不太懂就需要看看help中wave port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详细了,不太懂就需要看看help中wave port的设置。

我要加直流电压激励,不是波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加直流电压激励,不是波形

原来你想用大炮打蚊子。
爱莫能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