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导入3D模型时怎么定位

楼主(2015-07-03):
AD可以导入step格式的3D模型,网上很多都是将3D模型导入后在2D视图的状态下手动调整对齐。在导入的时候怎样把3D模型的原点与2D封装的原点对齐?AD有没有准确定位3D模型的方法?

网友:
一般都是手动调整到大概位置,不会很精确的那种

网友:
是可以的,在Design-3D里面可以很精确定位的!我以前就不用DXF,直接都用STP的,可以直接提取板框,限高,元件精确定位坐标等!很方便的!

网友:
PCB设计交流群 3219774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