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USB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15-07-03):
1、USB协议要求数据线的差分阻抗要满足90Ω,想问下这是指工作时候的交流阻抗还是直流阻抗?
2、目前项目中为了抗干扰,在USB数据线上各串了一个磁珠,磁珠在12MHz时候的交流阻抗大概为30Ω,如果交流阻抗要求90Ω,那么我的差分走线阻抗只要满足60Ω即可?
3、看到其他产品在USB源端数据线上各串联了47Ω的电阻,这是为了阻抗匹配吧?那么USB工作时是交流信号,而电阻的交流阻抗是0,那么有作用吗?
还请各位大侠帮忙解答上面的疑惑,谢谢!

网友A:
1 那个是特征阻抗,不是交流和直流阻抗
2 差分线依然需要满足90欧
3 串接47R的,是USB1.0和US1.1,因为这些都是电压模式的。USB2.0以上的都是电流模式,串接的电阻必须很小,基本上都是用0R(用来吸收阻抗不连续的反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那个是特征阻抗,不是交流和直流阻抗
2 差分线依然需要满足90欧
3 串接47R的,是USB1.0和US1.1,因为这 ...

     目前项目发现USB数据线上加上磁珠后,抗干扰性的确变好了,但USB的兼容性又变差了,会出现个别USB读取有问题。现在怀疑是磁珠在12MHz工作时候的存在交流阻抗导致的。关于这个问题版主有什么好的建议吗?应该从什么方面着手改善呢?

网友B:
我也想顺便请教下版主,这90欧的阻抗匹配;是只需要PCB设计的时候走线的阻抗匹配(通过SI9000计算所得,然后交于板场处理);然后不需要端接电阻(100R)或者值端接你所说的0R电阻吸收阻抗不连续的反射。还是说既要保证差分走线的特征电阻,还必要端接100R(90R)的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那个是特征阻抗,不是交流和直流阻抗
2 差分线依然需要满足90欧
3 串接47R的,是USB1.0和US1.1,因为这 ...

然后再请教一下,就是DDR2/DDR3设计的文档都提到需要做阻抗匹配,
常见的就是源端50R串联匹配,消除二次反射;一种就是负载端
戴维南并联匹配,消除一次反射;但是看了许多的实际电路设计时,
很多使用的都是直连的;然后和通过控制走线的特征电阻
单端使用50R,差分使用90R;这是为什么呢!!是否跟ODT设置有关,
然后时钟线和 地址线、数据线走线的长度 ,相互之间有什么关系,
比如,时钟线略长与数据线。 还有一个蛇形走线的时候,
有没有一定的规则,比如绕几圈,多大的弧度,怎么绕;
问题有点多,还请不不吝赐教啊!!! 也希望其他各位大神 指点迷津!

网友:
还有 就是告诉设计时的过孔 设计原则,如果选择合适的过孔,还有如何换层!!
上面 写错了事是 特征阻抗 不是电阻!!!还有铺铜时的网格密度选择!

网友:
建议楼主赶紧找本信号完整性的书集看看,好多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然后再请教一下,就是DDR2/DDR3设计的文档都提到需要做阻抗匹配,
常见的就是源端50R串联匹配,消除二次 ...

是与ODT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项目发现USB数据线上加上磁珠后,抗干扰性的确变好了,但USB的兼容性又变差了,会出现个别USB读 ...

没什么好的建议,你可以不用磁珠改用共模电感试试,使用磁珠的见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顺便请教下版主,这90欧的阻抗匹配;是只需要PCB设计的时候走线的阻抗匹配(通过SI9000计算所得,然 ...

保证走线90欧阻抗匹配。
0R只是起到部分的作用,比如不可避免的要打过孔,以及走线的阻抗不连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然后再请教一下,就是DDR2/DDR3设计的文档都提到需要做阻抗匹配,
常见的就是源端50R串联匹配,消除二次 ...

跟ODT有关系。
其他的你问问大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ODT有关系。
其他的你问问大师吧,

谢谢!!!哈哈,最近几个月 看了很多书,但是,
有些东西知道好像是那么一回事,但是又不是很确信
所以需要大师 给出确切的答复

网友:
坐等 各路大师 继续跟进啊,贴文章 文档,
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