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计算时CPU利用率

楼主(2015-07-03):
请问各位大神,我在用sigrity计算时,发现我的电脑CPU只利用了50%左右,怎么提高计算时CPU的利用率?谢谢

网友:
说明你的工程还不够复杂,我们很多时候服务器都能用到90%以上

网友:
把所有线程选上就好。
至于利用效率,没办法,软件内置算法根据你的复杂度来匹配。

楼主:
谢谢以上两位的回答,我只是想提高利用率降低计算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