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问题求解

楼主(2015-07-03):
有没有一种WiFi模块既能接收音频信号,又能发射出视频信号?路过的,知道的,希望能给个提示吧。谢谢了!

网友A:
视频发射可以用wifi,音频接收可以用蓝牙。

网友:
wifi不都是走网络协议的么,不管什么性质的数据只要网络通都可以收发吧,那是软件的事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发射可以用wifi,音频接收可以用蓝牙。

只想用到一种模块,不想再用到蓝牙模块了。

网友B:
视频、音频都数字化后通过WIFI传输,然后由解码芯片解码不就可以了?不知道你是不是想问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音频都数字化后通过WIFI传输,然后由解码芯片解码不就可以了?不知道你是不是想问这个

我要问的问题原理上是这个意思。只是我想知道的是:有没有谁对这种原理能实现的WiFi模块有推荐的。换句话说我不是想开发这种模块我只是想拿这个模块加入到我的产品中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问的问题原理上是这个意思。只是我想知道的是:有没有谁对这种原理能实现的WiFi模块有推荐的。换句话 ...

一般WIFI不会做成你想要的那种模式。。。。你自己多了解了解

网友:
模块就像只是个模块  你需要一个编码 解码的芯片才行  如果做wifi音箱我在弄 视频没弄

网友:
WiFi模块的话,我也在弄,音频的话,可以外加个音频解码芯片。视频的话,我这边是通过WiFi访问U盘,或者SD卡里面的数据,就能看里面的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