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uken--cadence

楼主(2015-07-03):
最近想修改PCB图 不知道cadence怎么打开Zuken画的东西?
请教

网友:
额!这个还真没有转过!如果真想转的话应该也能转实现,代价有点儿大!Zuken-〉AD-〉PADS-〉Allegro,虽然方法有点儿笨,但可行性还是很大的!

网友A:
zuken ver13以下的话有个叫SQ变换可以的工具可以转成allegro 但效果不理想
我们公司 有收费的转数据业务

网友:
直接用ZUKEN来改就不好了吗

网友(2016-11-15):
可以 CadStar > PADS > Allegro

网友(2020-06-17):
引用 网友A:
zuken ver13以下的话有个叫SQ变换可以的工具可以转成allegro 但效果不理想
我们公司 有收费的转数据业务

大佬能留个联系方式吗????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