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garber 导入后是散的怎么合并

楼主(2015-07-03):
在 ADS,导入garber后,在ADSlayout 呈现的是散状的铜皮(多块的) 见图怎么合并成一个整体的铜皮呢,跪谢

网友A:
钻孔的格式选择的不正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孔的格式选择的不正确吧!

新手来的,请指教哦

garber导入后 都是散的,怎么合并啊
谢谢

网友B:
选择后combine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后combine

就是没有找到“combine”  菜单啊, 求解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edit-->merge-->union

谢谢, 找到了, 和 PADS里完全不一样的啊

拜谢了

网友(2015-12-01):
学习,成长,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