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2005与allegro互转的方法

楼主(2015-07-03):
各位大神,我用CAMCAD allegro能转入EE7.9.5, 不能转入EE2005,请问你们是怎么转的呢

网友:
EE2005版本太低了,EE2005出来时还没有出CAMCAD呢!

楼主:
汗!!!如此说来就没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汗!!!如此说来就没辙了。。。。

    这也不一定,转换成功有奖励吗?

网友:
    Mentor的高版本不都能直接用05的打开吗

楼主:
    用05是能打开,但是后面做怕会有问题,EE7.9以上版本文件夹里关联东西很多与05不一样了。且还出现过
    7.9.5板子是OK的,但是用05打开会少线与VIA。风险太大,不敢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05是能打开,但是后面做怕会有问题,EE7.9以上版本文件夹里关联东西很多与05不一样了。且还出现过
7.9.5 ...

    额,你这情况我还真没遇见过,在以前公司的时候,我经常这么干,主要是05的在做等长的时候太慢了,也太烦了,只是两个转过来转过去的规则要丢,规则要设置两次,05的一次,高版本一次,最后用高版本做完等长后,再用05的打开得重新把原来05的规则再导进去,不过现在公司没有装05的了

网友B(2015-08-07):
引用 网友A:
额,你这情况我还真没遇见过,在以前公司的时候,我经常这么干,主要是05的在做等长的时候太慢了,也太烦 ...

高手,请教一下,05和07两个版本在同一台电脑上可以一起安装吗?05的好像安装环境必须是XP,07的应该没有这个限制,是吗?另外请教一下,05和07是怎么互转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高手,请教一下,05和07两个版本在同一台电脑上可以一起安装吗?05的好像安装环境必须是XP,07的应该没有 ...

都装XP系统,不过在互转的时候只把工程里面的PCB文件夹复制出来单独弄,“.PRJ”文件用05的打不开高版本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装XP系统,不过在互转的时候只把工程里面的PCB文件夹复制出来单独弄,“.PRJ”文件用05的打不开高版本 ...

    好的,谢谢!麻烦能够留下qq联系方式,有问题可以方便请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麻烦能够留下qq联系方式,有问题可以方便请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不了,方便加下我吗?我的是625294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