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一款0.5W-1W的音频功放芯片

楼主(2015-07-03):
如题,要推动一个0.5W/8R的喇叭,单声道。3.7V锂离子电池供电,本想用TDA2822,结果发现这款芯片好老,也很贵。
请大家帮忙推荐几款芯片,谢谢。

网友A:
0.5W/8R,那么驱动的功率也就是0.3-0.4W,假设你最大是4.2V,那么接8R的喇叭,功率大概在0.27W。如果你要大点,必须升压或者用CLASS K/G
给你两个网站自己去选
http://www.nsiway.com.cn/
http://www.awinic.com.cn/cn/product/content.aspx?id=27

网友:
    平板上这种东西很多……
有用过PT1505  1.5W Class-D、PT5305 1.4W Class-D。TCS也有,不过型号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5W/8R,那么驱动的功率也就是0.3-0.4W,假设你最大是4.2V,那么接8R的喇叭,功率大概在0.27W。如果你要大 ...

    多谢了。还是用了TDA2822

网友(2015-08-07):
    我们这用的是MC34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