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元件的封装可以填充不同颜色吗?

楼主(2015-07-03):
orcad元件的封装可以填充不同颜色吗?找了半天没找到选项...特来求教

网友A:
看错了,封装里面颜色不知道,线条可以,原理图里面是可以随意填充颜色的。画封闭多边形,然后双击图形,填充修改成你要的即可,随意就好

网友B:
我有段时间想搞点花哨的原理图,发现封装里面好像不能五颜六色,

堕落兄所言极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错了,封装里面颜色不知道,线条可以,原理图里面是可以随意填充颜色的。画封闭多边形,然后双击图形,填 ...

对啊,原理图都可以的,不知道为什么封装里面就是没找到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段时间想搞点花哨的原理图,发现封装里面好像不能五颜六色,

想花哨直接上图片好了~~我主要是为了区别不同颜色的LED,结果发现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花哨直接上图片好了~~我主要是为了区别不同颜色的LED,结果发现不行

你想要这样子的很简单的,我之前相要做花哨的,就想在原理图封装里面做好,方便后面调。你这个要区别,直接在原理图里面画图形,然后属性---solid----然后自己选择颜色

堕落兄,是可行的,是我搞错了,我看到在封装库里修改了,
这种方面只能全部都变成一种色了,

网友:
什么圆形,正方形等都比较简单,这个三角形稍微处理下。
三角形的画法:
1 选择place polyline
2 取消snap to grid
3 按住shift,这点比较重要,否则就是多边形了。
4 然后就画三角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要这样子的很简单的,我之前相要做花哨的,就想在原理图封装里面做好,方便后面调。你这个要区别,直 ...

我就是想在原理图封装里面把颜色做好,但是好像没有办法额

网友:
做元件时也可以放图片,用其它软件做一个二极管三角形图片放进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