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过孔电流计算

楼主(2015-07-03):
是不是要根据板厚,然后算出铜厚,加上孔径,线宽算出电流。谁能够通俗一点描述一下。

网友:
    大致估计下就OK了

网友:
    通俗的就是把过孔当成管子。算电流还是去EDA实验室吧。

网友:
    大孔0.45mm, 0.25mm的电流我们一般估算为可通500ma,,小孔0.25mm,0.1mm可通300ma,,希望不要误导大家

楼主:
    有什么依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依据吗

    好像有计算公式,具体也记不得了,但是楼上的激光孔0.1 过300 机械孔0.25过500貌似我们也这么用。

网友A:
    根据IPC-2221A,通流能力大致评估如下:   I=K*(T^0.44)*(A^0.725)
      其中I是流过的电流,单位A
为补偿系数,外层=0.048,内层=0.024
为温升,比如温升10度
为电流流过的路径的横截面积,单位mil^2

    过孔,比如20mil/12mil,内层铜壁厚度17um(也就是0.67mil),把过孔展开,那么横截面
    A=12*3.14*0.67=25.2456 mil^2
假设温升取10度,带入到公式后
I=K*28.61
有些人用外层来计算,我觉得最好用内层来计算。K取0.024,那么=0.686A
一般取个余量,最红确定为70%
    I=0.7*0.686A=0.48A,也就是最多500mA来做。

网友B(2016-06-11):
引用 网友A:
    根据IPC-2221A,通流能力大致评估如下:   I=K*(T^0.44)*(A^0.725)
  其中I是流过的电流,单位A
为补 ...

3.14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3.14是什么

    PI

网友(2020-03-06):
    3.14~π(2π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