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算阻抗

楼主(2015-07-03):
阻抗我们一般需要板厂的那些参数。怎么去计算,微带线,和带状线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A:
每个板厂都会有一定的差别,可以自己先用si9000叠个大概,工厂会有微小的调整,到时有工程确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个板厂都会有一定的差别,可以自己先用si9000叠个大概,工厂会有微小的调整,到时有工程确认。

网友(2015-08-08):
    你板子在那个工厂制作的,可以跟他们先要知道阻抗计算的文档,会告诉你一般的铜箔值芯板等等的参数,有的公司会有一些阻抗的模板,这样如果不是特别复杂的可以直接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