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个ALLEGRO PCB如何对比发现不同之处

楼主(2015-07-04):
请问:手上有两块allegro PCB,A与B,B是在A的基础上面修改的。如何知道B与A有那些不同之处!(通过原理图的方法除外)因接手他人文件,怕有问题,谢谢!!!

网友:
    对比Gerber文件。

网友:
    从你字面意思,要用网表来比对,分别用两个PCB导出各自的网表,然后进行比对

网友:
    网表一样布局布线也不一定一样啊,只能通过对比板图的方式吧

网友:
    导gerber,用cam350同时打开2块板子的对应层,重叠一起看,应该很容易看出不同

网友:
    将A板的gerber导到B板的PCB里去也可以比对,而且很直观

网友:
    将A板的gerber导到B板的PCB里去,这方法不错,可以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