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反接产生的大电流?

楼主(2015-07-04):
    正常接法:1-VBAT,2-ID,3-GND
          未检测到电池,BAT_ID为“1”,高电平;(BAT_ID接到模块的一个AD转换接口)
              检测到电池,(电池内ID与GND短接),为“0”,低电平.
    错误接法:1-GDN,2-ID,3-VBAT
          插入电池后,VBAT为0V,GND为3.8V,ID为0V,以GND为0V作参考,VBAT为-3.8V,
              ID也为-3.8V,导致大电流模块烧坏.
              若ID悬空或与VBAT短接,都不会导致大电流.

    如何防止反接产生的大电流?

网友A:
    直接电源防止反接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电源防止反接不行么?

    实际上是客户有多种型号的3pin的锂电池,正常接没问题,但是他用其他的锂电池接上去有可能接反了,我后来测试是因为电池ID这个管脚导致的大流量致使模块烧坏,改电池不行啊,现在只能电路上怎么防止由ID引起的大电流。

网友:
    如果只是ID的话,那么加个三极管隔离,逻辑反一下。

网友:
    从机械上实现无法反接

网友:
    弄个电桥,怎么接都能用

网友:
    用二极管不行吗

网友:
    現成的單一芯片有二款

    418.07 K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26, 下载积分: 威望 -5

    777.45 K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8, 下载积分: 威望 -5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意见和参考,考虑成本应该不会选用单独芯片,实际上电池反接因为电路前面有二极管 电流是过不去的,只是通过ID这个管脚到达芯片,芯片这个管脚无法承受-3.8v电压导致烧毁,还需要考虑增加的电路不能影响正常接法下的ID管理的逻辑电平。

网友B:
    我想下方的電路應該符合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下方的電路應該符合你的要求

    谢谢版主解答!
我后来又想了想,其实我需要的只是如何防止BAT_ID管脚上的-3.8V而导致的大电流,导致模块烧坏,参考下面电路电池反接也没有影响,前面有MOS电压也过不去。

网友(2017-09-06):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解答!
我后来又想了想,其实我需要的只是如何防止BAT_ID管脚上的-3.8V而导致的大电流,导致模 ...

    好签名。楚休红最后的结局,五味成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