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PU和ddr的摆放要求有哪些?

楼主(2015-07-04):
我是刚刚开始自学画板的,现在不知道CPU和ddr的摆放要求有哪些?求大侠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抄!!!

抄,什么意思

网友B:
逆时针旋转45度,BGA下方摆放两个,BGA右边摆放两个,留出布线和等长空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逆时针旋转45度,BGA下方摆放两个,BGA右边摆放两个,留出布线和等长空间就可以了

他们间距有什么要求不

网友C:
这个bga为什么要放这这样?

网友:
具体要看单板布局空间,距离太近到时你没空间绕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bga为什么要放这这样?

只能这样放了吧,没有其它更好的方式了

网友:
找一个公开版的PCB学习一下

网友:
    问方案商要layoutguide就可以了,或者拿人家成功的板子抄一下,刚开始最好的办法就是抄

网友:
    中国技术一大抄

网友D:
    额  这么自由啊~~  不用导个机构进来看看大致位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额  这么自由啊~~  不用导个机构进来看看大致位置啊~~

现在只是学习啊

网友:
    如果是菊花链的数据线,那就四片放一排,整齐,记得数据线出来连接的为第一片,然后位数依次递增,四片之间间距一样,控制在500mil左右,

网友:
    还有数据线要考虑所有组之间误差最好在200mil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