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dence安装出问题

楼主(2015-07-04):
file:///C:\Users\kevin\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77076499\QQ\WinTemp\RichOle\CLMOYQI1UE[9~}IRSKWTG$F.png
Candence安装后打开出现这样的窗口,无法启动。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解决方法不?
16.5,16.6安装都是这样。同样的软件在公司电脑安装没有问题。

网友A:
安装过程中有报过错吗,VC++环境包安装出错好像也会引发类似的问题

网友B:
安装的时候把杀毒软件关掉,不然有的东西会被杀掉,到时候就用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过程中有报过错吗,VC++环境包安装出错好像也会引发类似的问题

是有报错,找不到什么文件啥的,更新后还是打不到,直接CANCEL安装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的时候把杀毒软件关掉,不然有的东西会被杀掉,到时候就用不了了

杀毒软件没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有报错,找不到什么文件啥的,更新后还是打不到,直接CANCEL安装下去了。

那基本就是这个问题了
可能是vc++环境报重装失败,手动把电脑上安装失败的那个环境包卸了就能装了

网友:
你惨了手动删除! 如果注册表没清理干净是安装不成功的!还有就是是版本要从低到高安装!不能从高到低!杀毒软件关了!如果是一台机子安装多个版本的最好是安装在同个目录下!license 用最高版本就可以了 它可以兼容低版本  如果注册表实在删不干净!建议早点去重装系统或者还原!不要浪费时间! 我16.5就算手动删除的!删除注册表快把我整哭了!后面还是老实去重装系统!

网友:
这个安装就是这样,一不小心没装上的话,重新下再装的话绝大部分是安装不上的,最好安装之前系统ghost下

网友:
按照步骤一步步来,应该不会出问题的 啊!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