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转cadence总报错

楼主(2015-07-04):
各位大神:
       想要把pads转换成cadence,按网上指导的做,总是报错,详见图。请问到底什么地方出错了

网友A:
图呢,没有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呢,没有看到

哈哈谢谢了,已经找到原因了,是pads版本太高,转换成低版本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