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封装胶体 EME-G620B, EME-G631H 的介电常数

楼主(2015-07-04):
请问封装胶体 EME-G620B, EME-G631H
各个不同频点的介电常数及损耗角 (Loss tangent) 是多少?

网友A:
为啥问这么细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问这么细致的问题?

仿真用啊,Df 是频率相依的损耗,网上一直都搜不到。大神你应该有吧?
最好有 1MHz, 10MHz, 100MHz, 1GHz, 10GHz 的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仿真用啊,Df 是频率相依的损耗,网上一直都搜不到。大神你应该有吧?
最好有 1MHz, 10MHz, 100MHz, 1GH ...

Sumitomo的compound,常规的都是4.4/0.01,高导热的是8.0/0.03,一般都是在1Mhz下测定的。

网友(2016-08-26):
引用 网友B:
Sumitomo的compound,常规的都是4.4/0.01,高导热的是8.0/0.03,一般都是在1Mhz下测定的。

專家,Sumitomo EME-G750ME的值也一樣嗎? 4.4/0.01 @ 1MHz

那仿真要的條件是1GHz,這需要換算嗎?

网友(2019-05-08):
专家被吓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