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助:cst可以同时扫描两个参数么?

楼主(2015-07-06):
cst可以同时扫描两个参数么?cst可以同时扫描两个参数么?cst可以同时扫描两个参数么?重要的事要说三遍!!就是扫相位的情况下可以扫其他的参数么?结果是另一个参数在不同值所对应的相速或者耦合阻抗!!求大神帮助!!!+ ^' R) C0 I5 P0 F, t

网友:
理论上,你定义几个变量,就可以扫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