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

楼主(2015-07-06):
请问我PCB版上面的这种线怎么让他不报错。

网友:
这是用AD画的?可以参考下

网友:
这个是pin脚间距设置的问题 改小就好

网友:
824172490@qq.com/PCB抄板/设计/培训/技术交流(Altium/Protel99)PCB设计交流群 321977437

反对!: 5.0
反对!: 5
根本沒回答問題。
反对!: 5

网友:
是不是用AD画的?

网友:
规则修改下就好了

楼主:
怎么修改规则?

网友:
解决办法:
1、在原理图中,把这些管脚放上任意的网络名,然后在PCB中画这样的线即可。
2、应line工具画,不要用交互布线。

网友:
报错是因为没有网络单画上线了,在原理图加个net就好了,楼上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