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请问我的HFSS里面扫频设置start为什么不能设置成0

楼主(2015-07-06):
请问一下,在设置扫频时候,起始值我射为0之后点确定,就提示我起始值最小只能设置为0.01,请问各位师傅,这个是为什么?

网友A:
离散频谱中怎么会包含0Hz?
用插值算0Hz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离散频谱中怎么会包含0Hz?
用插值算0Hz吧。

是啊,是啊,是插值interpolating ,但是我输的0,点确定,就提示不能小于0.001

网友:
我的是可以的。请升级hfss版本到ansys EM15.0以后

网友(2015-11-16):
我理解的是:0Hz是直流,在HFSS中只能通过外推法得到,在Sweep中把右下角的"Extrapolate to DC"打勾,起始频率就会自动设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