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电路设计

楼主(2015-07-06):
上面的Probe是正弦信号,上面电路的主要作用是什么?U10输出接到U5负端的作用?

网友A:
有稍微完整点的图吗?我看AD524中间的脚都没有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稍微完整点的图吗?我看AD524中间的脚都没有接。

就是没有接,接了是放大倍数的

网友:
怎么标题和问题不符啊,上面那个有些频带处理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