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EE 中,检查DRC时,总是数量检查不全,如何改设置呢?

楼主(2015-07-06):
检查DRC时,由于全层检查DRC过多,然后单层逐层检查,可是还是显示对话框,说数量过多,已上传图片,请大家帮忙看看怎么办?

网友A:
    你这是DRC错误太多了吧 ~超过了上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DRC错误太多了吧 ~超过了上限

有些DRC是可以接受的,可以忽略,但是设置面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B:
    分多次检查不要一次检查太多选项,不如只检查短路啊,开路啊阻焊露铜啦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多次检查不要一次检查太多选项,不如只检查短路啊,开路啊阻焊露铜啦等

好的,谢谢

网友C:
    如果错误太多,建议Btch DRC检查时分开检查,先跑Connectivity and special rools检查,然后再跑下方其它项目的检查。在ces中间距规则设置下把plancement outline之间的间距设置为0可以省略掉不少DRC。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错误太多,建议Btch DRC检查时分开检查,先跑Connectivity and special rools检查,然后再跑下方其它项 ...

    CES里面没有设置placement outline的选项啊!只能从DFF里面改数值。